求编程方案!!

楼主(2007-08-29):
    有六个按钮,S1表示罐1,S2表示罐2,S3表示加热,S4表示加水,S5表示运行,S6表示停止。现在要求程序实现功能如下:只按下S1或S2时,S3,S4,S5,S6只对选中的罐子操作;而当S1,S2一起按下时,按下S3,S4,S5,S6对两罐都起作用。问题是:当我先按下S1,让它执行起来后,我还想对S2执行操作 ;或者我开始让S2执行起来后,我还想对S1执行操作,请问如何处理?因为S1,S2公用S3,S4,S5,S6.

网友A:
单独控制,中间加必要的连锁

网友B:
看你的情况是在执行S1(或S2)时不能执行另一个,在程序中去掉他们之间的互锁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是否对系统有影响.

网友C:
 单独控制,选中哪个对哪个操作

网友D: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程序中必须要通过指令建立S1和S2两个按钮的变化过程,而且还要建立罐1和罐2的状态过程,这两个过程能建立好的话,作出的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用多个中间继电器即可把各种状态和动作独立的分开.
只要确定哪个输出点使它们分开即可.
罐1,罐2的加热和加水是共同的还是分开的?
是同一个加热器,或同一个加水阀吗?
(实际机构动作估计不是这样的.)
你对PLC输出点的表达不清晰.

网友F:
按钮是自复位的话,单独控制,锁存状态就可以了;要是自锁按钮就麻烦点,要分析状态,才能按需要单独控制.

网友G:
这个应该好办啊,你是通过程序控制的吧(电器控制逻辑一样的)
先判断S3/S4/S5/S6是否启用,再选择启用对象是S1?S2?还是全选,如果只有S1或S2,再判断是否有继续申请,没有继续申请就只对已申请对象启用,有就同时启用,如此循环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9-29):
好好想想,总会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I:
我做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完全符合你的题意.
用S1和S2分别单独控制,不用连锁和互锁
二者不干扰

网友J:
其实你的问题就出在S1,S2,的联锁控制,如果你不用这连锁控制你的系统不知是否有没有问题,应该好好考虑在处理才对

网友K:
基本思路是单独编程控制,两个罐之间针对公共设备进行连锁。这要看工艺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工艺编写程序。

网友L(2007-11-20):
把工艺说的再清楚点,我帮您编程

网友D:
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M:
比较清楚了,是六个按钮,S1和S2是独立的两个按钮。 不知道是改进项目还是初始设计,看楼住说的像是在改进一下,并且也不是一般的逻辑梯形图,所以你看不出是怎样来进行了,如果是初始设计,可以提供许多种办法来实现的,如果是改进项目,得看原程序里怎么绕的这个弯了,比如说,按S1或按S2将一个D寄存器置成某一数,同时按S1和S2置成某一数,然后再在控制语句里判断,当D等于多少时进行什么样的操作,等等。楼主来看过吗?再说详细一点。

网友N:
这得看现场的工艺流啦。如果照搂主这样说的话,我想这是个实验吧?这样的话就简单了,做单独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