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拆卸电机

楼主(2007-08-29):
大家有遇到过不可以拆开的电机吗?一台电机有问题,想拆开看看,但是却发现根本拆不开,不知道这种电机在生产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拆开的,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发个图上来看一下了。

网友B:
好奇!发个图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C:
是不是拧不开螺丝啊

网友D:
不是不可以拆卸,上端盖镶嵌在里面,下端盖与外壳一体

网友E:
应该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不可能拆不开的

网友F:
几百瓦的微特型电机吧!!可以拆的,是直接抽铁芯和线圈而不是打开端盖

网友G:
这个需要专用工装的

网友H: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啊.不能拆是不可能的吧?

楼主:
拆开了。一直就觉得纳闷,要是拆不开的话绕组、转子怎么放进去,所以后面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产品装配工艺比较好,几乎看不到装配缝,而结构正如赵书峰和gkong所说。
看来,在以后的工作中光做到仔细是不行的,要做到仔仔细细才行哦。

网友I:
不会是真的吧?

网友J:
我是成都的
你说对了

网友K:
遇到了,德国产的小振动电机,说是免维护的,可是现在坏了,拆不开呀。

网友L:
解铃还需系铃人

网友M:
  学习一下,搂住可以发个实物图片上来么?要我们大家也学一下。

楼主:
东方知名,你再仔细找找,经历过上面的事情之后,发现没有不可能拆卸的电机。试试将轴向另一端敲。

网友N:
一般是不太好拆  拆了更不好装

网友O:
找供货商联系看能不能解决,还是不要自己拆吧

网友P:
不可能吧

网友Q:
这可不是简单的力气活。。。

网友R:
怎么会呢?

网友S:
有时候暴力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敲!!!

网友T:
KFD-8H空调风扇就是拆不了的!刚遇上一个!

网友U:
没碰到过

网友V:
常碰上老外的一次性的.端盖压封的你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