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07-08-29):
我有一台三菱A540-1.5KW的变频器开始模块击穿了,后来更换模块和触发线路烧毁的电阻,重新送电,面板显示,可以调参数,但是只要启动会马上报过流故障,电机不转,不知线路板那里还有故障,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驱动比较电路,更换BA10339F及10393两个比较器试试

网友C:
beckam8517: 我的三菱A540-11KW变频上电就报欠压,而输入电压正常,请指点怎么检查?

楼主:
谢谢各位任兄的指点,那个1.5KW的三菱变频器是驱动光耦输出端还有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烧毁,更换后不报过流故障.三菱A540-11KW变频上电就报欠压,请换光耦7800

网友C:
我试试看

网友D(2007-10-18):
运行就OC是光藕或5.6K欧的阻有问题
UVT是要查7800有无问题!

楼主:
有那位知道,东元7200MA 400VAC 4KW 7.5KVA的变频器用哪个型号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