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磁阀怎样摇其绝缘

楼主(2007-08-29):
今天我们车间有一电工用500V摇表测24V电磁阀的绝缘,我跟他讲不能这么做,电压等级不对会把损坏电磁阀的,他反问我不然该怎么测其绝缘,我语塞,所以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到底能否用500V的兆欧表测24V电器的绝缘,若不能该如何测

网友A:
24v电磁阀干嘛要摇绝缘?有点小题大作吧,

楼主:
刚被水泡过呀

网友A:
用万用表兆欧档量一下,一般不会进水的,里面密封死了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江云在 2007-8-29 20:53:00 发表的内容:
  用万用表兆欧档量一下,一般不会进水的,里面密封死了的
----------------------------------------------------------------------------------------
赞成

网友C:
电工用500V摇表测24V电磁阀的绝缘.   摇表你可以摇慢点,摇表输出电压与转速成正比,120转每分的,你可以摇慢点比教安全,一般普通万用表兆欧档最高不过15伏,没实用的,

网友D:
这到是个难题.看哪位达人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
用500V摇表测24V电磁阀的绝缘不行的

网友F:
    随便了,万用表,500V的兆欧表都是可以的,马克思主义还灵活应用呢!兆欧表的转速低些就是了,完好的电磁阀线圈的对地绝缘阻值,即使是24V的,也不至于用500V的摇表低转速测一下就会绝缘击穿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对否?

网友G:
我想慢点应该没事吧

网友H:
不放心可在太阳下暴晒3~5小时(中午前后)也可用红外灯泡照射几小时,再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的)高阻挡测量一下,如阻值无穷大就OK。至于万用表只有15V电压,要用在测220或380V的电器绝缘上是不能替代摇表的,可用在检验耐压只有24V电磁阀上,已足够也!

网友I:
不需要,里面密封很好,都要用锤敲才能打开

网友J:
  没有必要用500的摇表测,直接用万用表测就可以了

网友K:
你看着办这些办法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