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推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7-08-29):
我想知道直线电机的推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什么有关~谢谢~~

网友A:
直线电机的推力 = 推力系数 * 电流

推力系数是电机的结构决定的,电机制造商会给出这个参数。

网友B:
如果是选型,推力和推力系数都会由厂家手册给出。如果是设计,那就复杂了,得去抠电磁学,有限元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