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直线电机推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7-08-29):
我想知道直线电机的推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什么有关~谢谢~~

网友A:
每种型号的直线电机的持续推力和峰值推力资料上都是有给出的。
你想知道的是根据负载大小计算出所匹配的直线电机吧?

网友A:
根据运动曲线、负载大小等计算出一个均方根推力,根据计算出的均方根推力选出相匹配的直线电机。公式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