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如何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2007-08-29):
我公司使用施耐德变频器做起重机大跑车的控制,ATV58怎么控制刹车?另用无级(电位器)控制时怎么将最低速度调低?我将最小速度调5HZ也没用,一启动就是19HZ,将最大调到30HZ,启动是16HZ,请问要调什么参数?由于变频器没控制刹车,起重机停止的时候冲击太大,另R2A,R2C可否控制刹车继电器?我控制了一个小时后触点被粘,可能是我用的继电器电压高,用的是380V的,但它工作电流不到1A的,安川的我也有直接控制的,虽然大部分用小的接触器过度.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