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重新缠绕的电机故障

楼主(2007-08-29):
公司一台0.4KW 额定电流2.2A 额定电压200V 今天重缠线圈后空载运行发现电流其中一相19A另外两相11A,电源及其它地方都没有问题。本人怀疑是电机线圈缠的有问题。各位有何其它见解吗????????

网友A:
接头有没接错啊?

楼主:
TO:51pk
没有其它接法只从电机出来三根线。(没修以前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A:
是不是内部接线的问题?再检查一下接触器至马达的三相电源是否正常,可能线路还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一相绕组接反

楼主:
TO: 风格飞过海法:
今天电机又送回来了,电机维修工说他缠的没问题,是定子螺丝没拧紧的缘故,但我看电机上的三根电源线在线圈上位置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次电流及各方面均正常了,我想也是一相绕组接错了,另外如果定子与机壳没有固定好发生共振电机的电流会有变化吗??

网友C:
桥线接错了吧

网友D:
电机是三相200V的吗?是单相变频器控制的吗?电机应该三角接法而不是星接!

网友E:
电容问题

网友F:
下线时,下错线槽了!

楼主:
TO: 腾龙电气:是200V的三相电机,没有变频器只是一般的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本人也不知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线因为从定子就引出三根电源线。

楼主:
TO:aide:是三相电机,无电容。

网友G:
这样的电机一般是进口电机,小功率三相220v.原装线包一般都是6个线头引出来,然后外部角形接法接3相220v.这种电机也可以接在三相380V上,只不过这次要星型接法。如果只有3个线头引出来,且接在3相220v上,那内部就应该是角形接法(没有改变线径的前提下)至于为什么电流那么大,我想应该是内部接错线了。

网友H:
接触电阻不平衡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