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意大利凹印机套准问题

楼主(2007-08-29):
我单位意大利凹印机有铜版机印刷套印正常,但使用卡纸,套印不准,套准系统为bst的

网友A:
铜版纸和卡纸厚度不同,版辊和承印辊之间啮合线速度不一致,导致印卡纸时会搓版,如是,估计非套印系统力所能及,机器设计已决定印刷加工的厚度范围

网友B(2007-11-08):
铜版纸能套印正常,说明套印系统没什么问题,是白卡,银卡还是金卡呢,可能是在工艺上想办法吧

网友C(2007-12-25):
天天天蓝,你单位的意大利凹印机是什么牌子的?是ROTOMEC的吗?
我修过ROTOMEC的设备,如果是银卡或者金卡,这个比较难解决,需要从厂家购买相应的检测头,否则不好套。不过你可以试试更换灯泡、清洁内部装置等提高他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