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用电

楼主(2007-08-29):
一、用电管理
  存在问题:工地无配备专业电工,而是让略懂些用电知识的人员去从事电工作业。无操作证的电工无按规范设置用电线路和保护措施,穿拖鞋操作,甚至带电接线的现象时有出现,造成事故隐患。临时用电工程无编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只是由电工凭经验自行布设,无全盘计划,随意性强,无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有的工地编制的用电施工组织设计没有负荷计算,无线路图,有的和施工现场实际脱节,根本起不到指导施工用电的作用。
  正确做法: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由电工完成。电工操作属于特种作业,特种作业由于对操作者本人及他人和周围设施的安全有重大危害因素,因此需经过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组织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在取得操作证后方准其独立作业。电工作业时应正确穿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
  施工现场用电设备在5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者,应编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内容有:
  1、现场勘测。
  2、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装置、用电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
  3、进行负荷计算。
  4、选择变压器。
  5、设计配电系统:设计配电线路,选择导线或电缆;设计配电装置,选择电器;设计接地装置;绘制用电图纸,用电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配电系统接线图、接地装置设计图.
  6、设计防雷装置。
  7、确定防护措施。
  8、制定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经相关部门审核及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和监理企业总监理工程师审批后实施。

  二、三级配电系统

  存在问题:配电系统无按“总配电箱(或配电柜)-分配电箱-开关箱”形成三级配电。一台以上的用电设备共用一个开关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之间距离超标,用电设备与其控制的开关箱距离过远。
  正确做法:施工用电系统必须采用三级配电系统,即在总配电箱或配电柜以下设分配电箱,分配电箱以下设置开关箱,最后从开关箱接线到用电设备。总配电箱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施工现场应按“一机一箱一闸一漏”设置,即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2台及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每个开关箱里必须设置有一个闸刀开关和一个漏电保护器。

  三、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存在问题:用电系统设置少于二级的漏电保护。漏电保护器参数不匹配或动作失灵。漏电保护器安装于靠近电源一侧。
  正确做法: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是指用电系统至少应设置总配电箱漏电保护和开关箱漏电保护二级保护,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二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合理配合,形成分级分段保护;漏电保护器应安装在总配电箱和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即用电线路先经过闸刀电源开关,再到漏电保护器,不能反装;漏电保护器应满足以下要求: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使用于潮湿场所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总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0.1s,但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30mA.s;漏电保护器应动作灵敏,不得出现不动作或者误动作的现象。

  四、保护接零

  存在问题:保护零线引出不符合规范,重复接地点不足。无采用专门色标的电线作保护零线,线径过小。保护零线无随所有线路自始至终,无与用电设备外壳相连,起不到保护作用。
  正确做法:施工现场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必须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单独敷设,不作他用;在TN接零保护系统中,通过总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之间不得再做电气连接;TN系统中的保护零线除必须在配电室或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外,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和末端处做重复接地,每一处重复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Ω;保护零线应采用绿黄双色线,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用绿黄双色线作负荷线;三相四线制架空线路的保护零线截面不小于相线截面的50%,单相线路的保护零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同,用电线路中的保护零线最小截面为5mm2,配电装置和电动机械相连接的保护零线应为截面不小于2.5mm2的绝缘多股铜线。保护零线应从线路始端开始设置,随线路至末端,与电气设备(包括电箱)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相连。

  五、电箱设置

  存在问题:电箱内无隔离开关或设置不规范。使用木制电箱,电箱无标记。电线从电箱箱体侧面、上顶面、后面或箱门进出。电器安装于木板上。电箱安装位置不合理。
  正确做法:配电箱、开关箱应采用冷轧钢板或阻燃绝缘材料制作,钢板厚度应为1.2-2.0mm,其中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2mm,配电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5mm,箱体表面应做防腐处理。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应能防雨、防尘。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进行编号,并标明其名称、用途,配电箱内多路配电应作出标记。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均应设置电源隔离开关,隔离开关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即为电线进入电箱后的第一个电器。隔离开关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不能用空气开关或者漏电保护器作隔离开关,不得使用石板开关。电线应从电箱箱体的下底面进出,电箱进出线口处应作套管保护。电箱内电器安装板应用金属板或非木质阻燃绝缘电器安装板板,若用金属板,则金属板应与箱体作电气连接。电箱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固定式电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为1.4-1.6m,移动式电箱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0.8-1.6m;配电箱、开关箱前方不得堆放妨碍影响操作、维修的物料,周应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电箱安装位置应为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受振动、撞击。

  六、线路敷设
  存在问题:用电架空线路架设在脚手架上,或穿越脚手架引入在建工程。采用竹竿或者钢管作为电线杆。架空线路和灯具架设高度过低。电线、电缆沿地面明设。电线外皮老化、破损,绝缘性差。采用四芯电缆外加一根线代替五芯电缆,两种线路绝缘程度、机械程度、抗腐蚀能力以及载流量不匹配,引发事故。
  正确做法:施工现场用电线路的敷设应架空或埋地敷设。架空线路严禁沿脚手架、树木或其他设施敷设。架空线路应沿电杆、支架或墙壁敷设,并采用绝缘子固定,绑扎线必须采用绝缘线。室外架空电线最大弧垂与施工现场地面最小距离4m,与机动车道最小距离6m,与建筑物(含外脚手架)最小距离1m。室内配线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2.5m。电缆沿墙壁敷设时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2m。电杆不得采用竹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杆或木杆。木杆梢径不应小于140mm。电缆线路严禁穿越脚手架引入在建工程,必须采用电缆埋地引入。电缆垂直敷设上楼层不得与外脚手架相连,应充分利用在建工程的竖井、垂直孔洞,电缆垂直敷设也可穿套管沿外墙敷设,固定点每层不得少于一处。电缆埋地敷设埋深不小于0.7m,经过道路等易受损伤场所应加设套管。接零保护系统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电线及电缆应保持外皮完好,绝缘良好。

v四、安装规范和安全技术措施
1、              现场临时用电安装、使用、维修、拆除等必须严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技术规范》(JGJ46-88)的要求。
2、              专职电工必须持证上岗。
3、              安装、维修、拆除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由专职持有特殊作业证专业人员作业。
4、              临时停电或停电用的机械应拉闸断电。
5、              定期安全检查,负责保护所用设备的负荷线,保护零线和开头箱,发现不安全隐患,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子隐患。
6、              所有电气设备,必须一机一闸一漏电保护装置。
7、              设备的不带电的电器金属外壳应采取接地、接零保

网友A(2010-05-29):
工地无配备专业电工,而是让略懂些用电知识的人员去从事电工作业。无操作证的电工无按规范设置用电线路和保护措施,穿拖鞋操作,甚至带电接线的现象时有出现,造成事故隐患。临时用电工程无编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只是由电工凭经验自行布设,无全盘计划,随意性强,

网友B:
非常实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C(2011-03-02):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