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485通讯

楼主(2007-08-29):
求助: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485通讯,PLC如何给变频器发送速度 运行等指令,变频器又如何给PLC发送工作的频率 电流等信息? goodmdh@yahoo.com.cn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2178&page=4

网友B:
台达产品的通讯很好用的,我用台达的PLC最多连过5台台达的变频器,已经用了有一年多了,一直都很好,使用方便,做程序也不是很复杂,关键是减少了很多在硬件上的连线,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想了解更多,有什么具体的技术问题,可是加我QQ,29263444,大家有时间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C:
找台达的PLC说明书仔细看三遍就行了
我用过十二台的RS485网络通讯运行三年OK
造纸机械同步传动用

网友D: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6817

网友E(2008-09-25):
引用 网友B:
关于台达产品的通讯很好用的,我用台达的PLC最多连过5台台达的变频器,已经用了有一年多了,一直都很好,使用方便,做程序也不是很复杂,关键是减少了很多在硬件上的连线,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想了解更多,有什么具体的技术问题,可是加我QQ,29263444,大家有时间可以一起探讨

可否加我?QQ:1982261

想请教您相关问题!谢谢!!

网友F:
是吗?modbus好用,别的就难了???

网友G:
找台达的PLC说明书仔细看三遍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找台达的PLC说明书仔细看三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