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换电容

楼主(2007-08-29):
现在电容柜里有几个电容坏了,电容需要多长时间才放完电呢?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补偿电容柜吗?直接放电即可。按操作规程进行对地和相间放电后即可进行工作。

网友B:
现在的电容好像都是断电自动放电的吧

网友C:
虽然都用带放电装置的自愈式电解电容,但为了安全,还是要等放电完毕后才可以进行更换,好像电工书上说的要15分钟(不记得了),更换前用表测量一下为好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王洛在 2007-8-29 22:16:00 发表的内容:
  补偿电容柜吗?直接放电即可。按操作规程进行对地和相间放电后即可进行工作。
--------------------------------------------------------------------------------------------

网友E:
补偿电容一般断电后都安装了二极管指示灯自动放电的.断电后看到灯灭了,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F:
用万用表量在上面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电容器的充电电压最大380V,可用2只220V的白炽灯泡串联对电容器放电。我的做法是断电后用螺丝刀直接在接线端上放电,有火花,但没危险。

网友H:
电容是瞬间接触放电,不用很长时间.

网友I:
投入电容的接触器自带放电装置。

网友J:
补偿电容一般断电后都安装了二极管指示灯自动放电的.断电后看到灯灭了,就可以操作了
支持!

网友K:
万用表电压档放电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L:
还是用灯泡放电直观,放完电拿表量下电压.防止内部开路电容,电放不掉.

网友M:
直接放电即可。

网友N:
没放过电 ,学习

网友O:
GKONG说的好照他的干吧同志门。不过好的电容都带自放电系统

网友P:
现在基本上都是带放电装置的自愈式电解电容

网友Q:
GKONG说的有理

网友R:
你可以用放电棒

楼主:
明天要更换了.到现在还有点怕.因为在我们这里就是电容的问题出了事故.

网友E:
建议更换电容后加装电容放电指示灯,就用普通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就可以了.电容断电后,灯还亮,那就证明危险,熄灭了,就安全.

网友S:
电容的问题出了事故.?
什么事故?

网友R:
断电,放电,更换

网友T:
把电容两只脚短接,不就完完了吗!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U:
直接放电即可。按操作规程进行对地和相间放电后即可进行工作,今天才换了18个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换好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单位电容的问题电到了人,所以有点怕.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V:
怕了就带多双绝缘手套也行,拆时一个一个按顺序拆,装时逆顺序装,每只电容要固定平稳.接线要留点余量,镙丝要锁紧

网友W:
可以用220V的灯泡放电

网友X:
现在的电容柜大部分都能自动放电,也可以在更换前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如无电压显示即可更换。

网友Y:
要注意:有的电容内部带放电电阻,有的不带。

网友Z:
串电阻放电

网友AA:
直接放电,但是不一定能放完 ,我曾经对电容放电后,但是工作过程中,被电击,怀疑电极松动 ,以致电没防完

网友AB:
    最好要认真对待,确保没电再操作.前天我由于一时马虎,放电后没有测量就被电了一下.望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