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氪灯吗??

楼主(2007-08-29):
有谁知道氪灯吗??知道氪灯的使用寿命吗??最好是用过氪灯的人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转帖]氪灯的使用寿命
http://bbs.oecr.com/viewthread.php?tid=56121
激光器中氪灯出厂说明氪灯的使用寿命为300小时,但由于用户使用条件不同,上述时间并不能作为更换氪灯的唯一依据。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氪灯的发光效率下降,激光输出也随之减弱,很多用户为了获得足够的激光输出,就加大激光电源的电流,使氪灯发光增强,这使氪灯老化加快,形成恶性循环,有时会导致炸灯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建议用户按下面的方法决定是否应该更换氪灯。
   当换上一支新氪灯时,记录下正常打标时的激光电源电流表数值,作为标准电流值。
   当氪灯逐渐老化,加大激光电源电流输出,但电流表数值不应超过标准电流值的1.25倍。
   例如:新氪灯打标时电流值为20A,使用一段时间后,如果将电流值调大到22.5A后仍不能正常打标,则应更换氪灯。

楼主:
只有300小时啊??我的时间长多了!!是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