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电缆

楼主(2007-08-29):
  我想问一下有谁接触过发热电缆??他是什么原理了??
  有几种发热电缆了???我最近接触这种东西,是在房子装潢的时候有一种叫地暖的铺的是这种电缆???国产的和进口的有什么区别了???
   谢谢了阿!!!

网友A:
是不是耐高温电缆?

网友B:
发热电缆还没有听过?请详细说说

网友C:
电褥子中的电热线是一样的。不是高温。

网友D:
电拌热带

楼主:
就是阿,也听他们说过叫了???吉阿里装潢也可以用的阿

网友E:
电气伴热带

网友F(2007-09-29):
就是伴热带,二根导线之间是半导体元件

网友G:
     电褥子中的电热线是一样的。不是高温。
这种电热线不应该叫发热电缆,在很冷的地方用的一种架空高压输电线,其内芯有一根和其他芯线电绝缘,当雨雪造成电缆上冰凌严重时,为防止电缆损坏,给它通电,发热以融化冰凌,这才叫发热电缆,不过我也没见过。

楼主:
有谁知道中国地区谁家的质量比较好啊//

网友H:
没有用过,但是在北方听说蔬菜大棚,养鸡大棚内地下埋入此线后可以保温,具体参数实在是记不住了....

网友I:
就是电拌热带,以前冬天室外水管就缠了这种电缆,防止管道结冰,两棵线之间是半导体,挺好玩的

网友J(2007-10-30):
空调的压缩机上用到过,不过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K(2007-12-16):
我是做“电缆采暖"的,请打电话:0453-8618801详细咨询。

网友L(2008-12-23):
德国汉克斯发热电缆低温辐射供暖系统的简介 德国汉克斯发热电缆低温辐射供暖系统是以电力为能源、发热电缆为发热体,将100%的电能转换为热能,通过采暖房间的地面(或墙面、顶面)以低温热辐射的形式,把热量送入房间。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热量传递方式中人们对辐射热的感觉最为良好,因此,发热电缆低温辐射供暖系统是世界暖通工程界公认的最理想、最先进的采暖方式之一。该系统以其寿命长、无污染、节能、易施工、可实现分室控制、投资费用低、管理方便、卫生舒适等优势成为建筑采暖市场的又一新方式。

网友M:
见过条状的发热带,发热电缆还没见过

网友N:
                        其加热体类似PTC  ,所以能自控温度

网友O:
知道电加热带  没见过电缆

网友K(2010-05-26):
我是专业做发热电缆采暖的,请打电话13352538801详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