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起重机行业制动器的请进

楼主(2007-08-29):
有熟悉起重行业制动器的吗?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我来过,QQ631611017

网友B:
我们单位制造的设备一般采用液压推杆式的制动器.另外还有电磁吸盘式的制动器.在YDSE系列电机上采用.锥型制动器.电动葫芦电机上有.

楼主:
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专利产品--惯性制动器和变频脚踏制动器等

楼主(2007-09-28):
混匀堆料机行走机构制动应用介绍

目前,我国的电力液压制动器普遍采用Ed、YTD型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作为动力装置。由于该制动器,在长时间持续工作状态下,起推动器电机需要连续工作,负载持续率长,温升高,导致电机绝缘老化加速,常有电机因过热烧坏,导致电力液压推动器故障,制动失效,影响工作,甚至引发事故。
混匀堆料机属于典型的长时间行走设备,行走机构有4台11KW的电机驱动,单次行程长达500米,采用连续往返式工作方式,其生产工艺要求正反行走速度不一致,正向行走速度30米/分,反向行走速度20米/分,一个周期工作时间约42分钟,每天需要运行21小时,每次作业周期一般为7天。该设备自重达160吨,行走速度较慢,停机时滑行距离较短。该设备工作时对制动器要求较高,即必须在堆料机行走停止,滑行速度很小时进行制动(俗称零制动),以降低机械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并且要求制动可靠,以防止输送皮带带动堆料机位移,造成溜车,引发设备碰撞等安全事故。
新型制动器YWZZ型直流维持电力液压制动器,特别适合设备要连续工作的这种工况。(即制动器需要长时间打开工作且制动安全可靠)。
该制动器采用新型的EdZ系列直流维持电力液压推动器专利技术,使得制动器每一工作周期内推动器电机仅工作1-2S,可以明显降低推动器温升、延长绝缘老化时间,减少轴承、密封件磨损,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减少推动器故障。同时专门设计的电气控制系统配套使用时,可控制电机停止以后的延时制动时间,从而实现设备零制动要求,并且制动力矩可以任意调整,防止皮带运转带动溜车。
在对某厂混匀堆料机行走制动系统的改造中,采用了该系列的制动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该制动系统满足了设备的使用要求,较完美的实现了零制动,驾驶员感觉不到明显的机械冲击,推动器温升仍然较低。在停机待料时没有发生位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