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心,急等回应

楼主(2007-08-29):
今天给客户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加装一台变频器,变频器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解决,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使用正常)。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急等回应!

网友A:
将加速时间调大试试

网友B:
200mA动作,30mA脉冲   改成500mA动作 的漏电保护器 把变频器可靠接地 就可以了! 我这里也是这种情况 换了就好了  !

网友C:
换大了直接跳总的漏电保护不是更糟了?不要动漏电保护器的主意了,对变频器本身想想办法吧。

网友D:
在使用变频器后,会使线路上的漏电流增加,这是变频器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越长,导致寄生电容越大,漏电流越大,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加装输出电抗器以抑制漏电流。

网友E:
非要装漏电保护吗?设备可靠接地!

网友B:
换大了直接跳总的漏电保护不是更糟了?不要动漏电保护器的主意了,对变频器本身想想办法吧。

楼上说的是变频器的技术瓶颈  那个厂家生产的变频器都有这种现象,现阶段解决不了 只能加装输出电抗器等 没办法!

网友F:
普通电机用于变频器有很多时候会出现漏电跳闸,可以用一颗临时线实验一下,究竟是线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G:
将电源线绕过漏电保护器,或者加输入电抗器试一下。

宏观:

网友:
换线

宏观:

网友:
急需CHF-100/2.2G型变频器,请速回话.13231338805

宏观:

网友:
急需CHF-100/2.2G型变频器,请速回话.13231338805

楼主:
客户是在农村,漏电保护一定要用的,期待中。。

网友G:
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器试试

楼主:
一定要保障真正漏电时要能跳开,因为在农村按规定是要安装漏电保护的,如果漏电不跳,出了事谁都负担不起。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今天又去客户那边调试,给输入输出线加了磁环;重新打了专用地线;增加了输出电抗器,结果--还是跳漏电!郁闷!请问哪里有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卖?

网友H:
你可与我联系:13013926810 我江苏的!我有!

网友I:
遇到这类问题,基本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建议还是说服客户把漏保拆掉,换上普通空开。
据说三菱有适用于变频器的高频对策漏电保护开关,但是价格非常贵,也比较难买到。

网友J:
换线,变频器输入输出用专用电缆

网友D:
如果客户一定要漏电开关,又不能改动设定值,你可以这样来做的,你还可以把变频器彻底和地隔离(断开地线,机身和地隔开)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了,只是这时变频器本身会有一定的感应电,虽对人没有危险,但摸上了会不太舒服的感觉。

楼主:
下面引用由清心在 2007-9-7 17:43: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客户一定要漏电开关,又不能改动设定值,你可以这样来做的,你还可以把变频器彻底和地隔离(断开地线,…
--------------------------------------------------------------------------------------------
不知这样有没有效,我曾试过变频器接地,把输出线拆除,然后启动,一切正常。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漏电来自变频器后面的输出线和电机呢?

网友D:
你那样单独启动变频器,这时机器只有输出电压而没有输出电流,只有整流部分有少量的漏电流,还不至于使开关跳脱。

不会,学习!

网友:
加输入电抗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最后还是更换了漏电保护器,原先使用带脉冲保护的漏电继电器,现在换成了普通漏电保护器。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主:
总结一下,出现该问题,我们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
1、将变频器地线加磁环,甚至拆除。
2、将变频器输入输出线加磁环。
3、加装输出电抗器。
都未奏效,最后还是把这一路的漏电保护器(带脉冲)换成了普通型才解决了问题。
但有一点不明白,该厂另外一个车间有十几台富士变频器,配电间也同样用了脉冲漏电保护器,却一直正常。

网友K:
变频器独立接地试试?

网友L:
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200MA-O.1S以上为宜,除非不用。

网友M:
您怀疑电缆有问提,铺设一条临时电缆试一试.40A左右的电流.

网友N:
“原先工频使用正常”,不代表高频就正常。

网友O:
本人有以下二手仪器出售7520分光光度计,1台.7230分光光度计,1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1台.浊度计,3台.碳氢元素分析仪,1台.热量仪,1台.大气采样器,4台.机械天平,3台.干燥箱,4台.13785895030韩经理

楼主:
其实这种带脉冲的漏电保护已经基本淘汰了,但由于广大农村电工接受信息的相对落后,大家在以后的改造中还是有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到时一定要说服对方更换。

楼主:
请大家讨论!

宏观:

网友:
负荷线老化,接临时线一试即可,不要加不必要的(滤波,电抗.....)起不到作用.

网友P:
1、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一定要大于正常泄漏电流;
2、用变频器后正常泄漏电流增大,当然要考虑漏电保护器的参数重新选择问题!

网友G:
还有一点就是老型号变频器用的大多是GTR模块,开关频率小,电机漏电流就小,所以漏电保护器就不会跳。

网友Q:
与漏电保护器的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