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的内部设置必须由DCS厂家来处理吗?

楼主(2007-08-29):
DCS的参数设置必须有DCS厂家来处理吗?

网友A:
是的话也没什么希奇的 大家都会有点所谓的什么商业等等机密,其实是想多挣点钱而已

网友:
有能力可以自己设

网友B:
自己研究下,搞定,小事情。

楼主:
现在只能改一些报警值之类的,想添加一些点数或功能还得请他们来.

网友C(2008-01-21):
首先需要对系统整体有详细的了解,其次要具有修改的权限,另外还要有出问题后恢复的能力。
否则不要进行擅自修改,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D:
也不能说就是DCS厂家想多挣钱,还有责任的问题。要是对系统没有全面深入的掌握,还是慎重点,万一出现问题还得自己担着。

网友E: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搞一套跟实际DCS差不多的培训系统出来
然后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一句话胆大心细,每操作一步都用笔或者DC记下来
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