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事件的自责

楼主(2007-08-29):
我公司,因我没有检查到位,多次造成设仪表设备雷击,严重的经济损失,请各位读者,做技术人员的检查自己负责的设备防雷设施.
因加装安全栅,防雷端子.

网友A:
楼主比较敬业的.我这里是雷区,厂区在山顶,经常有感应雷击,防雷措施不少可还是有设仪表设备损坏,一打雷就比较担心.

网友B:
如果是你全权去负责的那就该好好去处理了.
不是的,提下建议等指示!

网友C:
如果是你全权去负责的那就该好好去处理了.

网友D:
其实有的时候做了很好的防雷措施也是会有可能遭雷击的,以后要在打雷的时候停止生产,还有你装的避雷器合不合格,或着他的各个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防雷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