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外壳接地能不能与低压侧零线接地相连后接地

楼主(2007-08-30):
请教:
  变压器外壳接地能不能与低压侧零线接地相连后接地?

网友A:
不能够
单独接地

网友B:
 不能,变压器外壳接地属于保护接地

网友C:
一般的做法:变压器低压侧零线端接线至变压器的外壳,再接线至接地网和引出的零线和保护线。怎样做没关系,只要零线端、变压器外壳、接地网、馈出回路的零线和保护线都接在一点即可。

网友D:
    为了提高安全系数,还是分开来接的为好!尽管在理论上没什么错误.有一次我为省事,一并接了,电业局的同志说不行,我想想人家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E:
低压侧的零线是不能与地线相接的

网友F:
不能,绝对不能,小心出人命

网友G:
看你做的是什么系统 P线和N线为同一条叫PEN线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刚刚安装了一台SZ9-1250KVA的变压器,总工要求变压器的外壳、变压器的零线以及变压器进线柜的外壳通过接地极接为一点的

网友J:
 别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30 20:36:00
    刚刚安装了一台SZ9-1250KVA的变压器,总工要求变压器的外壳、变压器的零线以及变压器进线柜的外壳通过接地极接为一点的

正确!

楼主:
现在防雷要求变压器外壳、变压器零线、建筑接地三点共地。

网友B:
看了点资料,现在外壳与低压侧零线接地是接一起的,然后入地.

网友K:
一个保护接地,一个工作接地,你说能吗?

网友L:
1、IT接地制式:系统中设备的外壳与单独的接地装置相连,而电源系统的中性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应用在防爆的单位如液化气站等,相线无法通过短路的金属外壳与电源构成回路,因此不会出现危险的故障电流,不会出现引爆的点火花。
2、TN-C系统,属于三相四线接零制。应用到低压公用电网中很不安全,但在进户端应加一组重复接地。
3、TT制短路电流小,可通过加装漏电开关来补救,但与TN制相比,TT制的抗干扰性好,因此电脑、医疗仪器等采取的专用接地,也属TT制。
4、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中,对有爆炸危险的场所应采取的保护方式必须和电源系统采取的保护方式相一致。对TN系统必须采取五线制,即TN-S(三相、一工作零、一保护零);若进线为(三相四线则采取TN-C-S,即进入爆炸场所后PEN分为两根线(PE保护零和N工作零)。同时在进户端再加一组重复接地。对TT则必须采取接地保护。

网友M: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E:
变压器的外壳应单独接地.而低压侧的零线应该不能与地相连...

网友N(2008-01-10):
外壳与低压侧零线接地是接一起的,然后入地.

网友O:
    能啊,只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P:
一般不要这么做,容易烧变压器,我们市场反馈是这样的.

网友Q:
呵呵.这要看你的系统接地型式.
  IT阻抗接地和TN-S系统是不行了吧
如是常用的TN-C..TN-C-S系统.那是必须的"三位一体".三点共地啊!

网友R:
请问一下楼上的,如果不能一起接地,那应该怎么接呢?有什么样的相关标准呢?我应该查什么书?》

网友S:
可以的.不要想太复杂了.电业局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T: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8-1-10 20:14:00 发表的内容:
      能啊,只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就可以了
--------------------------------------------------------------------------------------------
同意

网友Q:
下面引用由渴求知识的熊在 2008-1-10 20:59: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一下楼上的,如果不能一起接地,那应该怎么接呢?有什么样的相关标准呢?我应该查什么书?》
--------------------------------------------------------------------------------------------
呵呵.楼上的?楼上的好多啊.
   如非TN-C/TN-C-S系统/独立接吧.不过这最好有安全或电力的他们参与.也好通过验检. 具体查GB系统接地国标呵.有严格明确规定的

网友Q:
这是老GB国标.现已更新了,新的我没有 后面为新标

网友U(2011-12-12):
像这类问题看似浅显,实际更应该让真正的高手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顶起

等待

网友V:
从变压器零线柱,引线到变压器外壳接地螺栓,然后到接地极!

网友W:
不 能啊!切记切记!

网友X:
这个问题怎么给人这么大的反映

网友Y:
应该可以,这种处理方式正是所谓的TN-S系统的重复接地方式

网友Z:
必须这样做,如果是杆台安装,变压器的输出零线和避雷器的地线都要先接到变压器外壳的接地螺丝上,然后再由变压器的接地螺丝引下接地线到接地极。这叫做变压器的三位一体接地法。如果单独接地,雷击时,由于各个接地线上电压不均,容易造成过电压,损坏变压器。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做法:变压器低压侧零线端接线至变压器的外壳,再接线至接地网和引出的零线和保护线。怎样做没关系,只要零线端、变压器外壳、接地网、馈出回路的零线和保护线都接在一点即可。

网友AB:
路过了,我感觉应该是三位一体

网友AC:
我们是接在一起的没问题。

网友AD:
接不接在一起不是重点,重点是连接位置。在接地体入地点是可以连接的,在变压器后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AE(2012-03-12):
我认为14楼正解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