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Trio的B口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请教各位关于Trio的B口485通讯的问题:
1)485通讯一般有二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方式。
   Trio的B口485为:针1(RS485 Data In A)、针2(RS485 Data In B)、针7(RS485 Data Out Z)、针8(RS485 Data Out Y)
   需要通讯的设备485为二线制:A-、B+
   两者通讯该如何正确接线?
2)另外,通讯中希望将Trio作为主机,设备作为从机(站号为1),通讯协议按照设备规定的格式来写(即:相对于Trio来说就是无协议通讯了),那么,在Trio程序中,Address应该设为多少,SetCom()指令中各参数的设定有什么讲究?

网友A:
1)在TRIO端1和8短接;2和7短接。
2)ADDRESS=255。
用MODBUS时SETCOM(......,4)
用HOSTLINK时,SETCOM(......,6)
用无协议:
ADDRESS=255
SETCOM(9600, 8, 1, 0, 2, 0)
此时,你自己要用TRIOBASIC,通过,PRINT#2,和GET#2,写个小程序做通讯用。

网友B:
顺带问下,Trio的485口支持哪些协议?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A:
主要支持MODBUS,HOSTLINK。用户也可以自定义,也就是引用KeyMan_HJH:"通讯协议按照设备规定的格式来写(即:相对于Trio来说就是无协议通讯了)".我们客户有用三菱,西门子PLC通讯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