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CS550 问题

楼主(2007-08-30):
各位前辈好 我在看图纸时有问题想请教 :ACS550端口有AO1 AO2 ,标准宏上定义AO1为输出频率:0-20MA,定义AO2为输出电流:0-20MA。 现在AO1和AGND端并联了500欧电阻 转化为0-10V信号,再连到操作台上的米速表上 ,我想问怎么从0-10V信号转化为电机实际速度在米速表显示?

同理AO2上并联了500欧电阻  显示实际电流值?

网友A:
你直接在十五组里设定输出口输出的是转速和电流,外部你接收0~10V信号调一下高低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