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鼠笼式启动

楼主(2007-08-30):
现有一台JR137—8  130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需拖动一台20m3活塞式空压机。启动装置为132KW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柜。电源变压器容量1000KVA。(都是些不配套的旧设备)参照其它机台的运行参数,空压机最大负荷电机电流在200—220A之间。请问:
  一`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把转子绕组短接后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有什么弊端?
  二`是否可以直接启动?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把转子绕组短接后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起动电流比较大,起动过长时间长烧自藕变压器.

网友B:
  线式异步电动机把转子绕组短接后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起动电流比较大,启动转矩小,会造成无法启动或起动过长时间长烧自藕变压器...
  建议:1)更换电机为鼠笼转子电机..
       2)绕线转子采用无刷启动器

楼主:
感谢师傅们的参与.根据我的经验,此种类型的空压机在启动前关闭进风阀,排空储气罐,接近于轻载启动,电机为8极,应该不需要太大的启动转矩,启动时间也可以相对的短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板可不愿意多花一分钱的哦......

网友C:
提议:把自藕变压器改为频敏变阻器启动,在把控制线路改一下就OK了.

网友D:
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柜中间抽头应该有好几档,多用几个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从最低档几秒钟向上翻一档直到全压控制。中间的时间控制看情况进行调节。这样启动电流就不会很大,不多花钱而两者都能利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状元在 2007-8-30 21:45:00 发表的内容:
  提议:把自藕变压器改为频敏变阻器启动,在把控制线路改一下就OK了.
--------------------------------------------------------------------------------------------
  电机转子引出部分的装置包括滑环、电刷、刷握、刷架基本报废,是76年的电机.现在频敏变阻器也没有,当然了,按照您的方法还是比较正规的,谢谢!

网友E:
我感觉还是F---D自己提议自己解决的方法好

楼主:
TO 欣欣向荣
  一个不错的方案.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师傅给我的帮助,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我就采用普通的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的方法,经过实际运行中的观察,没什么明显的不妥。不过这样肯定是不适合的,某些参数会有变化的,我会在以后解决的!

网友F:
既然是线绕电动机,一般用于重载启动,就看你的负载端是否需要比较大的启动转矩,我想你那么大功率的活塞空气压缩机,启动力矩一定要求得比较高,还是用线绕电动机的启动方式启动为妙!

楼主:
    师傅们说得正确,这几台空压机我是属于辅助维护的,暂时就用普通的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的方法,已经告知领导采购所需材料。
    有时间我该测一下具体的启动电流及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