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30):
请问: FR-A044变频器的功能参数表里有无[给定滤波常数].我公司有一台日本印刷机,变频器工作是有外部电压给定,由于干扰,工作频率有波动,影响印刷精度.

网友A:
好象没有这功能,载波频率调低点试!

网友B:
我这故障如果接口没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C(2009-03-27):
要是你查出来是干扰了,那不就加个滤波的东东试试吗,                  或者你从新调整一下,程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你查出来是干扰了,那不就加个滤波的东东试试吗,

网友C(2009-05-03):
那个干扰都很少出现的,因为变频的控制部份跟强电都离得很远,,你检查一下电线有没有对地,或者修修里面的参数,像日本的机械你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只有是从外围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