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艾默生编程电缆圆口针脚定义

楼主(2007-08-30):
如上图所示:共8个针脚,分上中下三排:
第一排3针;
第二排3针;
第三排2针。
仅第二排的针值得注意。
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也就是离的比较远的那个针)定义为3针(发送--tr);
第二排中间那个定义为4针(接受--rcv);
第二排左边那个(也就是和中间那个靠得比较近的)定义为5针(地--GND)。
注意:不要看圆口针脚里面标的数字,只要比照上面的图就可以了。

楼主:
在232通讯的时候,如果通讯不了把接受,发送的连接线交叉使用再试一下

网友A:
赵工,手脚好快啊!谢谢你那天的技术解答!
鸿太祥 刘

网友B(2008-03-30):
三菱的也是这种呀

网友C:
学习了
有相关资料麻烦邮点到我们公司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2008-09-09):
谢谢赵工! 6楼的说的好象有点问题 不一样的!:)

网友E:
楼上的,针脚的数法是一样的。

网友F(2009-11-14):
跟台达的貌似一样的,呵呵,自己也做过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