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1:N监控

楼主(2007-08-30):
1台PC机与N台(N〉32)从站通信,从站可同时向PC机发送数据帧(帧格式定义不相同),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好呢?485,CAN,profibus、ethernet,fieldbus?能给我点意见吗?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从站是什么设备,支持什么通讯方式了?在通讯协议里是否区别站号了?是单工,还是双工?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还要根据通讯刷新频率需要来选择!

网友A:
这要取决与你的从站是否支持总线,也就是是否在通讯协议里区别站号,另外,PC与从站之间通讯方式是单工,还是双工,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还要看你需要这些从站数据刷新的频率来决定用什么方式通讯,因为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建议使用局域网通讯,采用Server-Client模式。原因是可以采用多任务处理,而不是轮询。而多任务是以连接为基本单位的。其他方式只能以增加物理连接数提高速度。

楼主:
现在在系统选型阶段,还没确定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
从站数量可以增减。

网友C:
楼主,人家 -274度冷酷 问你几遍从站什么设备,你都不回答
我看着都来气,呵呵

楼主:
从站设备的通讯参数、站号都是可以设定的。
现在主要考虑的是用哪一种通讯方式,整个系统还没开发,在选型,希望有经验的人能给出点建议。
从站主要是PLC

楼主:
-274度冷酷,没气着吧。

楼主:
全双工的,主从站可同时发送接收数据。
如果用站号区别各从站,当从站数量〉128时,怎么办?

网友A:
如果你的采集频率要求不高,也只能采用轮循方式读下位的数据了。那样编程什么的会简单些。另外一条总线的负载从站数量主要取决于下位同一种协议的产品所支持的地址数:
举例:假如松下FP0 PLC地址只0-15 则在一条总线上只能挂16个不同地址的FP0的PLC,但还可以挂其他的外围设备等。数量是不受限制的,只要驱动能力够就可以。
如果同一型号的外围设备个数超过了地址区别的最大值,只能分总线,也就是在增加一个总线的端口。如:扩展RS232/RS485/RS422等,根据需要。

楼主:
采集频率要求不高,主站主要负责采集监控数据和发送初始工艺数据,一帧数据长度有的较长(200字节).
从站数量超过一个端口地址区别的最大值时,增加一个端口,两个端口应该要相互协调工作吧?主站的编程会不会增加一些困难?

楼主:
从站的节点数是可以增减的

网友A:
panqy82:增加端口编程上没有什么困难,两个端口理论上是不影响的,因为占用的不是同一个线程。如果分站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话只要分别对两个端口编写程序即可,不会相互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