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机启动电流

楼主(2007-08-30):
交流异步电机启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是空载或满载无关,负载的轻重只影响启动电流的回落时间,负载轻回落时间短,负载重,回落时间长.这种说法正确吗?
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时,绕组所承受的电压降为直接启动的根号3分之一,启动电流降为直接启动的三分之一,启动转矩降为直接启动的三分之一.那么在进行尖峰电流的计算时,尖峰电流是否应该乘以三分之一呢?

网友A:
前面的说法不怎么对,,,应为启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要是负载很重的话,电机起动很困难..那么电流就直线上升...保护电路会因过法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