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有何效果?

楼主(2007-08-30):
分别用电表1,电表2和负载1,负载2进行接线,负载1的火线和负载2的零线接电表1,负载1的零线和负载2的火线接电表2,在通电后,电表1与电表2会有何反映?

网友A:
只要是两个表都接线正确,都会走,就是1脚输入火线,3脚零线

网友B:
如果电源是同一路,且在电度表处分配给两只表,则表1计量负荷2的电能,表2计量负荷1的电能,其它无什么效果。

网友C:
直接把负载的零线接地呢?

网友D:
楼主想用这种方法偷电吧

网友E:
如果是偷电,的确不行.

楼主:
3楼的做法会有何效果?

网友F:
   直接把负载的零线接地呢?两个表都能正确计量负荷的电能

网友G:
奇思妙想

网友H:
只要是火线接电表的第二个端子,这种接法没有任何意义。都能计量。

网友I:
  在同一电源的前提下,可以计量只是电表1计量的为负载2的用电量而电表二计量的为负载1的用电量。

网友J:
<负载1的火线和负载2的零线>负载那里分零线火线.我没看懂你的意思.我估计你是想跨接,负载1接A表火线B表零线.负载2接A表零线B表火线对吧.
这样看那个表谁接了火线了。

楼主:
这个注意是一位从事30年的资深电工跟我说的,不知有人有这个设备做个实验,会有何效果,用事实论证一下

网友K:
我也希望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