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霍尼韦尔BA系统软件的应用

楼主(2007-08-30):
有一空调系统,使用霍尼韦尔的BA系统,CPU是XCL5010,通信模块用的是XSL511,DI模块型号XFL523/XSL513,AI模块型号XFL521/XSL513,AO模块型号XFL522/XSL513,DO模块型号XFL524/XSL514,电脑有声卡和音箱,显示有报警,音箱却无报警声音输出,在操作界面上找遍了都没发现,操作菜单都是英文的,还有打印,打印机是设定好了,打印的项目如何设定?请使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现场照片

楼主:
操作界面

网友A:
“显示有报警,音箱却无报警声音输出,在操作界面上找遍了都没发现”

楼主,既然在操作界面上找遍了都没有发现,那你的报警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另,Honeywell的XL5000系统的的组态软件是EBI软件,编程用的是care软件,你可以打开care软件看一下相关的设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因为是英文版的,在操作界面里找了老半天,终于找到了,有关报警声音输出的选项未选择,现在选择后可以了.英文版的好多单词都是靠金山词霸翻译的,看样子要好好学习英语了.

网友A:
是,常用的暖通空调的英语单词应该牢记,如风管:duct 盘管:coil 过滤器:filter 等等。不无裨益。

网友B(2009-10-02):
请问有没有说明书?xiexie

网友B:
请问有没有说明书?我的chc.cai@cn.flextronics.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