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一个新人的困难

楼主(2007-08-30):
现在有一个U型管,里面装轻油,油面高度100cm,右端有三个传感器,A:140cm、B:70cm、C:30cm,为左端口密封,接一个真空泵,启动真空泵,右侧液面下降,当到达C位置时,真空泵停止,液面上升,到达B时,定时器启动,到达C时,定时器停止。现在我处理不了的是:当液面下降时,怎么让B、C 传感器没信号,上升时,检测到液面就给定信号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加智能判断,泵开时是下降过程,B点信号无效,泵停止时是上升过程,区分开,只用有效的信号,
传感器的信号总是要发的啊

楼主:
问题是怎么判断???????????/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流程
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要把页面控制在什么范围?
至于让传感器没信号是什么意思?
按照你的叙述,我理解为
当液面从B点下降时,你可以采用B传感器的下降沿做判断(假定传感器信号是常开的)
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