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tec如何与PLC进行通信设置

楼主(2007-08-30):
(无正文)

网友A:
1.定义IO Server
2.定义通讯板 Board
3.定义通讯端口 Ports
4.定义IO Device
5.选择相对应PLC的驱动、型号
6.定义变量标签(名称、地址,地址参照Citect的驱动器帮助)
7.定义页面
8.编译运行
9....
有问题可以联系:qqftf@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