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补偿线的长度

楼主(2007-08-30):
请问各位:
    我使用的是k型热电偶,由于需要远距离测温,所以要连上约100m的补偿线,补偿线为铜-康铜,100m补偿线的正极电阻为660欧,负极为220欧。
    结果是:在环境温度26度的时候,NI数据采集仪显示的热电偶的温度为36度左右,对于85度左右的水,测得的温度为98度左右,可见测量误差还是比较大。
    不知道热电偶补偿线的长度又没有限制?或者补偿线造成的误差有没有办法进行修正?
还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K型热电偶在低温区的误差是较大的,它的应用范围应该在500-950左右才最好,最高不得高于1200度,100M的距离我用过,在500度以上没什么误差.

楼主:
但我要测量的环境温度就是20度到100度,补偿线还不能短于100m,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从仪表内调整补偿系数

网友C:
 但我要测量的环境温度就是20度到100度,补偿线还不能短于100m??? K型热电偶在低温区的误差是较大的,你可以换用热电阻PT100的测量,三线制,100米没问题.

网友A:
20-100为什么非用K呢,可以改用PT100啊,三线制的或四线制误差小啊

网友D:
  建议使用 PT100 三线 的,精度还可以

楼主:
  由于我们需要测量上百个点,且只用一次,而PT100的价格较贵,所以如果能有替代的办法更好,不知热敏电阻怎么样?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E:
 建议使用 PT100 三线

网友F:
 建议使用 PT100 三线 ,保证没问题.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省钱不是好办法

网友I:
那你把测量的值都减去10就可以拉

网友J:
换带误差调整的表,比如欧姆龙E5CN

网友K:
用PT100可能好点,用CU 50也可以,K型的测量范围太宽了,补偿一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