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面板按键修复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30):
在维修中多次发现ABB软启动按键失灵指示灯不亮的故障现象,最后发现主要是挠性线路板的连接条和内部控制板的连接插头接触电阻增大,因为是采用压接的办法,导电线条是涂覆在塑料片上,焊接等方法均不能采用,曾经用订书机订上订书针然后再焊接,只是临时的解决方法,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会坏的。总感觉是ABB设计的缺陷,这次又遇见一台这样的问题,最后决定重新加工线路板,只是用0.3覆铜板,然后按键和指示灯以及面膜均采用原材料,只是线路板和控制板的连接用排线,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效果相当不错。线路板还有多,有类似的问题,可以留贴联系。

网友A(2012-05-14):
维修过程能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