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编码器求助哪位知道LF-100BM和HLF-100BM的区别

楼主(2007-08-30):
有哪位知道LF-100BM和HLF-100BM的区别,能否通用,谢谢

网友A:
对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包括定义。/光给个字母,谁知道啊!!就算知道这个型号的,也不一定来这个论坛啊

楼主:
LF-100是长春一光的,HLF-100也是长春的,但不是一家的,都是1000线的,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谢谢各位

网友B:
都是长春的!那就看看两者出分辨率以外的参数是否一致了。

网友C:
編碼器的規格大多相容 只要安裝尺寸相同
簡單判別 看他的出线腳位定義 在外殼都有名版 可以找到

网友D:
如果后边输出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通用,如有不明白可与我联系,QQ:506052593 电话:020-81600306

网友E:
LF-100BM,长一光的和日本SUMTAK的都用这个型号表示,HLF的没见过。如果你要LF的资料,留个邮箱,长一光和SUMTAK的我都有

楼主:
谢谢,我有一光的资料,没有HLF的。我看过了,引脚和电压都一样,就是觉的不好用,也许是别的方面存在问题

网友F(2008-01-11):
真的不好用??怎么个不好用法??是不准还是爱坏??

网友F:
你说的LF的和HLF的都 是长春一光的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也是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那个HLF的是假的~或者是叧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