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电流转电压问题

楼主(2007-08-30):
各位大哥,我想做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简单电路,信号源是传感器,输出为电流信号4--20mA。
我有两种想法:
一是用运放做一个负反馈的电流转电压电路。
二是串一个小阻值(100欧姆左右)的灵敏电阻,用差分放大器测两端电压。
我不清楚方案二中的电阻是否会影响传感器的输出电流。小弟是这方面的新手,往各位大哥指点一下,一般都用些什么方案。

楼主:
补充一下,输出电压在0--5V范围.

网友A:
传感器电流是单独输出的
应该和后面电阻没关系吧~

网友B:
一  有现成生产的
二 是并联,精度不高

网友C:
有现成生产的模块,不太贵,自己搞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