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MSM的弱磁控制

楼主(2007-08-30):
刚接触PMSM,要做它的矢量控制,里边要加入一个EMF弱磁控制,是给定量和反馈量比较后偏差输入PI调节器,输出作为电流id的给定值,而在基速以下id=0。请教各位老师,这个EMF具体是个什么量,它的给定和反馈应该如何得到?

网友A:
EMF就是反电势的英文缩写。所谓弱磁控制,就是要在高速段削弱EMF,以提高PMSM的转速能力。实现弱磁的方法,简单讲,就是令id不为零,无须检测EMF。

楼主:
请问楼上,令id不为零,那么它的值应该取多少有没有定量的标准或者公式?有人说用EMF调节器,即参考输入是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机端电压作为反馈输入,然后经过PI调节,输出就是id的给定值,这种说法对吗?请楼上指点,谢谢!

网友B:
通俗直观一点就是使T和M大于90度的算法值.

网友A:
楼主说的方法原理上可行,不妨一试,本人没这样用过。
表贴磁钢式的PMSM很难取得很好的弱磁效果,想弱磁,最好用磁阻效应更高的内嵌磁钢的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
再请问第三方,您说的使T和M大于90度就是使id不等于0,方向与励磁方向相反吧?那具体应该如何实现?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