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ASC510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各位大虾好,我最近才接触abbasc510,对其中有些问题不太明了。
我看到abbasc510的手册都写到output frequency可以运行到500hz?不知道ABB怎么做到的。
Emark这个标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 我看abbasc510上就有,这个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能让频率达到500hz么?
刚入行不久,很多都不懂,盼指教!

网友A:
西门子最高输出频率可以到630HZ呢

网友B:
变频的频率跟变频里面的IGBT,和IGBT的驱动电路有关系。目前用得最普遍的以IGBT为驱动的变频可达20KHz以上。当然频率只是变频调速性能的一个方面,另外转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能,目前ABB的ACS800已经应用到了直接转矩控制,这上目前唯一采用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
本人代理各种ABB变频,如需要请联系13417179817。技术方面如有需要,也欢迎来电!

网友C:
输出频率,最大值可以达到500HZ,但是额定频率以下是通过改变电压(功率)来实现的,大于额定是通过牺牲转矩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