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客服无法解决的问题--版主级请进

楼主(2007-08-30):
该问题难住了西门子的客服,说不可以实现,但我仔细翻阅了<<31XC技术功能>>,<<系统和标准函数>>觉得应该可以实现,但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实现,所以拜请各位老大想想办法,谢谢。
问题是:紧凑型CPU 312C可不可以输出PTO脉冲串,或者50%占空比的PWM?我需要用这个脉冲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所以要知道输出了多少脉冲,也就是说我希望输出1000个脉冲,那么输出1000个脉冲后就不再输出,我再希望输出200个脉冲时再输出200个脉冲!精度不需要太高,正负10个脉冲都可以接受,频率在500HZ就可以了,1K更好!
这个功能决定我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我又不想用步进电机控制模块FM354,太贵了。所以拜托各位老大帮我想想啦,真的谢谢!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吃饭。

网友A:
我也新人,不过没查书
有没有脉冲计数器啊
来一个脉冲记一次数,然后在去比较器里和你规定的脉冲数比较
够数了就不输出
以上观点纯个人意见,无任何理论依据.
- -!

网友B:
CPU 312C好像只有高数输入的功能,输出不行吧

网友C:
有两路高速输出的,可以使用的,频率比你要求的高。

楼主:
"天下第七"说的是200系列吧?
200系列的脉冲输出我用过很多次。

楼主:
老菜鸟大哥在吗?能不能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D:
用于紧凑型PLC的脉冲宽度调制请参考SFB49功能块。

网友E:
有此功能具体看手册吧

网友F:
这个问题西门子的客服搞不定? 忽悠吧!?
在西门子网站上“网上课堂”里就有关于31xC脉冲输出的课程,讲得非常浅显易懂。
31xC集成功能,对于312C可以输出两路PWM脉冲,最大频率2.5KHZ. 由于是PWM形式,故不提供脉冲计数功能(不象S7-200里的PTO)。 当然,按你说的正负10个脉冲的话,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对于PWM输出的方法你最好上西门子网站上下载, 对于脉冲计数可以提供如下方法实现:在输出PWM脉冲的同时使能OB20延时中断, 根据你需要的脉冲频率及脉冲个数,再加上补偿值得到延时时间,比如脉冲频率为1KHZ,脉冲个数为500个,那么脉冲发出的时间需要500ms,再加上程序扫描处理的时间大约1ms(具体由你程序情况而定),那么你可以在PWM输出的同时使能OB20的延时时间为501ms,然后在OB20内中止PWM的输出。

楼主:
谢谢"ShowFine"!不过我刚刚使用300系列的东西,编程还不熟悉,我还是用MPI通讯的方式挂一个221,单独来控制这个步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