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电流环和4~20m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30):
求助:电流环(TTY)和4~20mA模拟量输出有什么区别?哪位大虾支持一下?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没有人告诉我吗?百度上也有,但是说得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奇怪,没人知道么?

楼主:
真令人着急!

楼主:
真服了,我再刷!

网友A:
给一点小建议,不过我也没法说清楚,仅供参考。 电流环好像是通信硬件上的界面,是一种通信硬件界面。4~20mA输出是一种常见的模拟量采集规范,一般把大范围的模拟量变成这个范围后就可以通过采集器直接读入电脑了,用于模拟量采集。这两个东西不是一个系统的。

楼主:
谢谢688i!!!
谁能再讲讲current loop呢??

网友B:
电流环是早期PC/XT计算机曾经配置的一种UART串行接口电气标准,以串行通讯板卡的形式实现。在这个板卡上有一个可以掉转180度的转换块,用来在RS232和20mA电流环之间转换。这个标准使用20mA有无表示数据0和1,两端都采用光偶做隔离输入,所以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之所以没有人回答,是这种配置很久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把4-20mA电流传输的模拟信号和它混同,其实如688i所说,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奇怪,那我们公司还老是用这个来通讯

网友B:
现在还有这样的硬件吗?

楼主:
我们公司的仪表很多都用此通信协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如果不是习惯沿用,大概是抗干扰能力强的原因。

楼主:
可能是,谢谢您

网友C:
前两天听别人说这种通信,我还以为是瞎说,现在知道我错了!!

网友D:
RS232转20mA和RS422/485转20mA电流环通讯模块GCM232/GCM422
敬请垂训!欢迎索取资料。 redlinon126@126.com

网友E(2010-10-28):
注册:04-04-07小肥牛你可以到航天益来体验一下,该公司曹胜利工作一年以上 航天益来没有给曹胜利交社险 现到海淀区社保局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