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铭牌上的转速怎么看?

楼主(2007-08-30):
在厂里见到一个电动机铭牌上标着不同电压等级对应不同的转速,有三个电压等级 460V/60HZ.    380V/50HZ  110/50HZ   这说明这个电动机都能接在这三个不同的电压等级下工作,只是转速不同而已吗?????

网友A:
不可能
460V/60HZ.    380V/50HZ  220/50HZ还可信

网友B:
460V/60HZ.    380V/50HZ
本人就见过,通常是进口电机。

网友C:
460V/60HZ.    380V/50HZ   频率不一样,转速不一样;但是380V/50HZ  220/50HZ频率一样,除非电机极数变了,否则转速应该一样

网友A:
380V/50HZ  220/50HZ是△ 星两种不同接法,效果一样
460V/60HZ.    380V/50HZ因为频率不同,工作电压就不同,不过电机转速也就不一样

不过楼主的110V 不解

网友D:
110V多路进火

网友E:
460v好像是欧洲的吧

网友F:
应该是个多绕组电机

网友G:
进口电机很多这样标的,460V/60HZ.    380V/50HZ  一般在其后面还会有一个星三角的标志。
110/50HZ 没见过

网友H:
世界各国的用电电压不一样,应用频率也不同.460V/60HZ.    380V/50HZ  是说能够适应这种电压频率转速还是要看其极队数

网友I:
有啊,怎么没有??
只是接线方法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