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LC系统怎么选择变压器、滤波器、保险丝、电源?

楼主(2007-08-30):
S7-200的PLC 200点左右  三个数显仪表  一个触摸屏  PLC输出大都用直流电磁阀  请问电源回路怎么设计? 怎么选220V隔离变压器、电源滤波器、保险丝、空开????

网友A:
额,你可以直接找人帮你设计了

网友B:
你好,我是北京惠博顿电子的刘渊正,我们专业做电源滤波器,帮用户解决电磁干扰问题,需要你可以给我电话,我的电话13811253311,qq:723695453,公司网址www.hugeton.com ,个人网站上有产品图片和应用案例,网址:www.dothink.com.cn

网友C:
现在广告真是见缝插针

网友B:
上海还有正亮,谷登,潘登的,他们都是我们以前都采购我们的,后来拆开看看,就说会做了,开始生产或贴牌。
我真想买辆奔驰也拆开看看,造他们奔驰卖!

楼主:
讨厌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