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变频器一拖二如何设置

楼主(2007-08-30):
我用一台M430变频器控制两台7.5KW的水泵,一用一备,晚上12点切换。信号接的是远传压力表,电源直接取变频器1,2端子10V,直接联在表上,量电压7.1伏,远传压力表量程0-1.6MPa稳压范围0.3-0.4MPa,压力低于0.3MPa时候工频启动备用泵。控制PLC用西门子LOGO。LOGO的模拟量AI1如何设置?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有人说必须用PID控制,该怎么设置?我在快速设置里面设置P1082为50HZ的时候电机运转在35HZ,压力不到0.3MPa,我改成70HZ的时候,水泵压力稳定在0.35MPa,电机运转在40HZ,请问这样设置是什么意思?对吗?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LOGO在这里用作泵的起停和切换,模拟量直接进变频器,PID运算利用变频器内部PID,变频器设置参数较多,注意输出频率一定控制在50HZ以下,否则要烧电机,除非你是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