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油泵电机 有这么大的电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30):
最近遇到了个问题很郁闷,有一台55KW的电机用变频器它的电流最高有230A。
要是不用变频器也有200多点。55KW的电机怎么回有这么大的电流啊?
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A:
不太可能吧
电机上标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110左右,我也在郁闷呢。

网友B:
你拿啥量的电流,看变频器面板里的电流是准确的.

网友C:
应该是钳型表,不过 如果负载过大 是可能出现瞬间过大电流的现象。

楼主:
我是拿钳表量的啊。
是注塑机上的油泵,在射胶的时候最大在200多。空载的时候当然小了,也就是90多的电流。

网友D:
如果只是在社交的一段时间里电流达到200多,且电机外壳不是很烫手的话,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E:
55kw 也就110a,不会有230a

网友F:
瞬间过流,就象启动时一样

网友G:
你是用的什么表测试的,你看看变频器里的电流是多少?真要电流大了一半的话,你的变频器受得了吗?

楼主:
我说的是最大的时候有200多,但空载的时候也有95左右。
我们这有一台变频器它的额定电流是23,但是拖动电机的时候最大可达35A,,变频器还能工作/

网友H:
你看电机电流大,那看油泵压力是否过高,调油泵溢流看,把电流降下来,不过是在能工做状态下调

网友I:
变频器不显示过载报警吗?

网友I:
钳表是不是干电池的?干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J:
应该不会吧,变频器有过电流报警啊,这个电机的额定电流参数应该设进变频器了吧,如果电流这么大,变频器可能会跳了的,可能是你用的钳表在变频器上测量时有高频信号的干扰呢!

楼主:
是有过流保护,但为了能工作我把过电流保护设到了百分只二百。

网友K:
钳型表应卡变频器上端,卡下端不准

网友K: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L(2007-10-20):
空钻90多的电流也不正常啊

网友M:
不是表的问题,油泵用电机在加压的时候电流都是很大的,但是只维持一个很短的时间。

网友N:
同意楼上的意见,加压的时候电堵转

网友O:
注射机工作时面板压力显示值和油路系统压力表显示一样吗?
正常状态下,最大压力工作时(14MPa)也不会过流.

网友P:
换个电机在说

网友Q:
射的时候就是功率大嘛。呵呵。

网友R:
群46938398多多交流

网友O:
www.yxx.com.cn/
中国注射网,上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S:
  你的电流表精度够么? 电机绝缘老化?

楼主:
是新的海天塑机上用的电机
我的电流不会有问题的
再说频器上显示的也差不多啊。
射胶的功率大也大不到200多A啊
55千瓦的电机啊
关注说法。。。。。。。

网友T: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U:
用变频器的自带的电流显示查看一下到底电流是多少?卡变频器的电流是要卡在变频器的上端,卡输出是没有用的,得到的数值没有意义,除非你的表对高频电流有显示。一般的钳形表对工频电流有准确的测量值对高频的好像不太准哦。

网友V:
55KW电机70A的电流左右

网友W:
空载的时候当然小了,也就是90多的电流。
太大了些吧

网友X:
可能是量的不对因为变频输出波型和频率都不是工频!所以一搬的万用表是不能用的!

网友V:
会不会是线圈相间短路?

网友Y:
这样的电流'最大的时候有200多,但空载的时候也有95左右'
恐怕不能正常运行,除非你测量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