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

楼主(2007-08-30):
接感性 容性 阻性负载时都要注意什么?
直流交流又有什么区别?
我只知道直流感性负载如继电器线圈要并联二极管防止电弧
请有经验的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A:
交流电是时刻都在变化的,直流电的电流方向是一直不变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溢在 2007-8-31 16:13:00 发表的内容:
  交流电是时刻都在变化的,直流电的电流方向是一直不变的
--------------------------------------------------------------------------------------------
这个当然
我是问如果接交流的话应该怎么保护?
容性负载有什么区别?
阻性负载呢?

网友B:
在通信要求环境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要尽量减少接触器线圈产生的干扰,需要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RC电路(有现成的成品模块)。

网友A:
看你的到底是什么负载,再确定怎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