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量编码器输出计数芯片

楼主(2007-08-30):
请问有哪个型号芯片是用来收集增量编码器输出脉冲的,就是利用此芯片来技术编码器脉冲输出个数的!请各位大侠推荐几款芯片啊!!!

网友A:
plc或单片机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芯片都可以接受啊。8051系列的饿。不怕贵的话,买个C8051F120系列的/就是一片要100左右吧。量少的话。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