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不同品牌的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配合用

楼主(2007-08-30):
愚昧的问一下,不同品牌的数控系统和伺服电机是否可以配合使用。比如凯恩帝的数控系统是否可以配置三菱、西门子或者科尔摩根的伺服驱动器?
如果可以如何接口呢?比如伺服驱动器和凯恩帝的数控系统配合,伺服驱动器需要能接收高速脉冲吗?还是其它什么接口?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选用西门子,Fanuc,三菱等垄断厂家的专用数控系统,则很难接别人的伺服。如果是二线的开放式系统,则有可能接别人的伺服,至于KND等国内经济型数控系统,就放心接别人的伺服好了,反正是脉冲口的,接谁的都是接。

网友B:
还是楼上说的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