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帘门

楼主(2007-08-30):
请教各位大虾:偶工厂有一道电动卷帘门,用220伏,370瓦的D系列单相电机控制上下移动.一上一下一停三个按钮.偶找不到它的具体的控制元件(如接触器等元件)安装在那里,请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就在电机旁边,很小的几个继电器,爬上去就看清楚了

网友B:
单相电机 掉转运行绕组 就可反转 没必要用到接触器把 不知道你所说的按纽是否自动复位

楼主:
谢谢两位.偶爬上去了,只见限位开关.偶再爬一次吧.不是电子元件吧?

网友C:
有小接触器

网友D:
我说一个比较笨的方法,保证可以找到接触器。用手摸着按钮盒出来的线,一路摸下去,最后就能摸到接触器的安装位置了。

网友E:
就在电机旁边

网友F:
...这么小的电机,工作电流只有1安多点,一般的按钮都有5--10安的电流承受能力,用按钮直接控制卷帘门电机就行。并不是什么电机都必须要接触器啊!

网友G:
电机后面,用的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卷帘门机一端是链轮,另一端是控制元件和电磁闸。

网友I(2009-01-29):
我公司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到上升和下降的限位了,但是控制元件没看到,估计在内部,那么高,不好捣鼓。

网友J:
有电机和限位开关就行了啊?  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K:
我们公司的卷帘门控制电路就是电子板的。电机控制器就在电机旁边

网友L:
我用的有一个单独的控制盒(电子),摇控,手动都是用他来实现的

网友M:
引用15楼,

有一个单独的控制盒(电子),摇控,手动都是用他来实现的

在电机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