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跪求:两S7-300Profibus主从通信

楼主(2007-08-30):
小弟第一次接触Profibus,很多问题不懂,往各位老大赐。
主站:S7-300 CPU315-2DP 从站:S7-300 CPU313C-2DP(集成16DI/16DO)
主站向从站发送4个字的数据,从站向主站发送10个字的数据
问题:⒈是否要用到SFC14、SFC15?若用到是否主从站都要调用SFC14、SFC15
⒉主站中读取和写出的数据都放在M区中一段连续的14个字中,在通信的过程中从站的数据是
否存放在外设存储区中?如何组态主、从站的通信接口区?
⒊SFC14、SFC15的参数LADDR如何更好的理解?
小弟油箱:xjianxf@163.com QQ:278979699愿高手赐教!!!

网友A:
不需要任何程序,只要在硬件组态里,定义好主与从,然后把对应的通讯地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
两位老大的赐教!
我试试。

网友C:
硬件组态即可!!

网友D: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册)91页

网友E:
这个可以用主从通信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是在硬件里定义好,
315为主站,在DP中config 定义数据存放和发送区域;设定为master;
313为从站,在DP中设定为从站,在Config中定义数据存入区域,收发送区域;

网友F:
请问:如果用PROFIBUS通讯,多个CPU相互读取数据时都不需要编程吗?

网友F:
谁有《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下册,帖出来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F:
TO lmhx:
1、多个CPU用PROFIBUS通讯,CPU之间读取数据不需要编程?
2、多个CPU可以设多主多从吗?

网友G: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下册,好象工控网里有吧,一共有100多M,无法上传的。

楼主:
请问各为老大:怎么判断通信故障?

网友A:
春华★秋实:
1,可以不用编程
2,可以采用一主多从的方式

网友H:
BS灯亮为通讯故障

楼主:
上位机要显示报警信号

网友D(2008-09-03):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上册 讲的很清楚

网友I:
学习
我们那里使用400的以太网通讯,需要编程

网友B:
如果是打包发送数据,且数据超过4个字节时,是需要调用SFC14 SFC15

网友J:
                            书 上有,很详细,

网友J:
明天给你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