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电缆除了颜色与普通电缆区分外,还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楼主(2007-08-30):
请问各位:本安电缆除了颜色与普通电缆区分外,还有什么本质上的确区别,例如屏蔽层。。。

网友A:
本安防爆电缆的特点:
    1.仅用于低功率的传输。
    2.较小的分布电容(通常不大于45Pf/m)不易储存静电。
    3.优良的高频低衰减的传输性能。
    4.有多种屏蔽措施保护,抗静电、抗干扰。如半导电层屏蔽、金属丝(带箔)编织(包覆)屏蔽,单层或多层屏蔽等。
    5.必要时,加铠装保护层以增加机械强度。
    6.特有的蓝色护套标志。
    以上是我们设计、制造本安防爆电缆的基本要求。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