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两台调速电机联动

楼主(2007-08-30):
    有两台励磁调速电机,用于轧钢生产.一个是主机一个是卷取,生产时得开两个调速器很不方便,时快时慢不好调整.有没有办法使两台电机联动,只调主机?或者是让卷取快一点一直拉着{这样拉力太大容易断带}但必须减少拉力使卷取机械特性软一点.我打开过调速器,里面有一个电流调节电位器,是不是调它就可以使特性变软?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
在主机加测速电路,用同步控制器试试

网友B:
改直流电机和相应的直流驱动器。

楼主:
    如何才能使,励磁调速电机转矩变小是调调速器,里面有一个电流调节电位器吗

网友C:
[b] 赵书锋:
    应该可以
在主机加测速电路,用同步控制器试试
 [/b][/i]
相同负载下的用一个电流环2个速度环。小赵说得不对
如何说得太笼统

网友C:
你是那里的可以QQ聊聊
QQ:35937148

网友D:
卷取电机可以考虑使用力矩电机,这样比较方便。因为卷取电机的转速是一直随着卷绕半径的增加而变化,不太好控制。

网友D:
楼主这样的设备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一个牵引电机,这样可以保证主机到牵引中间这段钢轨的线速度保持统一,然后在牵引后面才是卷取电机,卷取电机使用力矩电机。

网友E:
调速电机控制精度较低,建议更换为直流电机,实现以上功能比较容易.

楼主:
    没有中间电机.就是两台励磁调速电机,不要求太高精度一般就行.以投资少为方向

网友F:
你测一下两台励磁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多少,用变压器升压在分给两台线圈就可.

网友G:
  “励磁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多少,用变压器升压在分给两台线圈就可.”

1、励磁电压是交流,用变压器升压可以!
2、励磁电压是直流电,用变压器如何升压???

网友G:
1、搂住说的“励磁调速电机”,是什么电机???
2、是大家常说的滑差电机吧!

网友G:
  “一个是主机一个是卷取,生产时得开两个调速器很不方便,时快时慢不好调整.有没有办法使两台电机联动,只调主机?”

1、其实是你操作的问题,你不能两个都同时调;
2、两个调速器,你操作时,一个给定,另一个调整,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H:
励磁调速就是滑差调速,其实你可以同步器一个母表和一个子表就可以完成,一般情况调节母表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I:
现在都用变频器了,两机同时调速很容易就解决了,用一个4~20MA的电流或是0~5/10V的电压信号就行了

我是谁?~

网友J:
有变频器吗??

网友K:
有一种控制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自动控制卷取的张力,是用电流反馈的。也很好用的。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只调主机,然后是主机的测速发电机{三相的}除了给自己使用外,也让它当成从机的给定{改装从机的给定线路加一个转换开关,可内控也就是从给定,也可外控也就是主机给定(主机三相测速发电机给定,跟随主机速度)}同时在给定线路上加一个调整电位器作校正.
    不知这样行不行,有一点就是这样生产带钢时涨力能随着卷取盘径增大而增大.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怎样使卷取力矩小一点不能拉断带钢.只能调电流环了.我打开过调速器,里面有一个电流调节电位器,是不是调它就可以使特性变软?如果可以就好了

网友K:
你那样的方法好象行不通的。力矩要是控制不好就没发用的。

网友K:
控制力矩必须用电流环而不能用电压环的。

网友L:
使用我们的马达控制器,就可以实现高精度的主/从速度控制了,
资料备索 http://www.shlauto.com   QQ:329360862 shihonglai@hotmail.com

网友D:
主电机和卷取电机可以用同步控制板,就是一个电位器调整给定输入,可以有多个输出,而且几个输出都有电位器可以调整各自的输出比例。只用调整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分别控制两个马达了。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
麻烦的是张力控制。我觉得卷取前面不加一个牵引,很难控制的,除非你有办法给卷绕盘加一个传感器,把卷取半径的量取回来做一个反馈给卷取控制。

网友D:
还有楼主提到的控制器里面的那个电流调节电位器,那个电位器好像是调节机械特性的,但是有个麻烦,那个调整是用来配合设备的负荷特性的,而且很不精确,调不好的话,马达转速会上下波动。

楼主:
同步控制板,我没用过也没见过贵吗

网友M:
卷取电机用张力板是最好不过的

网友C:
人云亦云!!

网友C:
魔兽世界我门行会有个叫避风港的老大!!

网友N:
如何: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活跃,我支持你的想法.在节省时间费用的前提下就这样接几根线试试好.不行了在算.先从简单的入手吗.别向其他人,一开口就直流啊变频啊伺服啊数控啊.这样的.既然来到这个论坛就希望有更好更节省的方法解决拉.如果能买什么啊什么啊的设备,一大班人帮你改造啊.

网友O:
楼主的意思是要实现两台电机同步吧!其实同步的例子在造纸或印染行业应用很广啊!用同步控制器也好,用PLC控制也可以,关键是你要能检测出张力来哦!

网友P: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