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控制TD400C显示相应的屏幕吗?

楼主(2007-08-30):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PLC能控制西门子TD400C显示相应的屏幕吗?
2.PLC能知道西门子TD400C当前显示的是哪个屏幕吗?

网友A:
1.PLC能控制西门子TD400C显示相应的屏幕吗?

网友A:
2.PLC能知道西门子TD400C当前显示的是哪个屏幕吗?
PLC程序控制TD400换页画面,差不多

楼主:
如何实现呢?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A:
我用过TD200
用PLC控制TD200信息使能位

网友B:
可以让报警使能位为1来使能某个(报警)画面;
TD400是菜单式的,没看见信息使能位;因为可以人为切换显示画面,PLC无法准确知道TD400显示的是哪一个画面;
不过,不明白你希望知道TD400显示那个画面用来干什么?

楼主:
哪能不能用PLC控制TD400显示相应的屏幕呢?

楼主:
就是说PLC无法控制TD400C显示相应的界面了。。。?

网友A:
我的TD200就是用PLC控制页面
哪个信息使能位=1,TD200就显示哪个页面

按文本显示器的翻页按键在PLC内部控制文本显示器的信息使能位,原理一样

楼主:
TD400C跟TD200不一样啊,没有什么信息使能位。。。

网友B:
如果不采用报警画面的方式,好像不行;
你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800,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答案。

网友C(2007-10-13):
我的报警使能位已经置1了 怎么报警信息也显示不出来呀?

网友D(2007-12-07):
我也将报警使能位置1了,还是不能出来报警画面。只能在报警信息中察看

网友E(2011-03-14):
看一下你的显示方式对不对,有两种报警显示方式,选择默认的

网友F(2012-01-04):
我也在用TD400C,设置了一个开机画面和几个运行画面,想通过定时方式由开机画面自动进入第一个运行画面。谁有这样的实例分享下。

网友G(2012-02-18):
如果TD400C没有画面使能位,请问如何通过按下F1-F8等功能键来且换画面的呢。我组态的是默认的键盘布局,难道需要自定义键盘?我是初次使用这个东东,高手莫笑话,烦劳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G:
使用自定义键盘功能解决,原来如此啊。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通过PLC里的变量置位来实现画面切换呢,就像TD-200那样,好奇中。。。

网友H(2012-06-13):
对:duport关于使用自定义键盘功能解决,原来如此啊。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通过PLC里的变量置位来实现画面切换呢,就像TD-200那样,好奇中。。。内容的回复:

我也相当好奇,想知道,大侠们指点指点吧

网友I:
可以的,只有通讯协议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只有通讯协议支持就可以了